怎么将电信号转化为机械转动、振动

楼主(2013-08-13):
怎么将电信号转化为机械转动、振动,比如说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但是电机太大了,不好用,有没有什么模块、器件比较小的,简单点的,电信号控制的小开关(物理开关)什么的

网友A:
继电器的吸合开关

网友B:
关键是你要多大尺寸和性能,手机里的马达应该不算大了吧?振动的话喇叭也可以做的很小。

楼主:
东西的尺寸尽量小,产生的机械变化至少要几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