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音箱的简单问题咨询

楼主(2013-08-13):
(无正文)

网友A:
低频太差了

网友B:
少个声道

网友C:
插头没有插紧吧!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太差了

怎么修?哪个元件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个声道

怎么修呢?

网友D:
左右声道的问题,
估计你的小音箱是单身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没有插紧吧!检查下

插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声道的问题,
估计你的小音箱是单身道的

以前响的好好的

网友C:
1.是否是音源问题:你换个手机或者其他音源及歌曲试试;
2.插头线可能有断的地方;
3.音箱能拆开的话,看看音频线连接处是不是似连非连的状态(用手稍微用力拽下);
4.插电源工作一会,看看音箱内部是不是有元件很烫手(音箱要退休了,换新的吧:D);

网友D:
桌面右下角 喇叭图标 里面的左右声道你是否关闭了一个?或者音量调小了?

网友E:
其实问题可能很简单。
比如一个立体声耳机,突然出现LZ描述的故障。
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公共的GND开路了。
人声是左右声道基本一样的信号,其它音乐的左右声道差别很大。
只有左右声道差别很大的部分被播放出来。
相同部分,被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