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空载时也发热厉害

楼主(2013-08-13):
麻烦高手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在空载时也发热厉害,控制电平设计的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不控制设备,平时不控制的时候保持控制端为高电平。

网友A:
MOS管发热吧?
看下有没有泄露电流或处于微导通状态

网友B:
先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电压,大家才好给建议。

这个原理图,设计的不咋样。

楼主:
不是MOS管发热!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电压,大家才好给建议。

这个原理图,设计的不咋样。 ...

麻烦你提点改进的意见呢?谢谢,

网友B:
如果是三极管也发热,肯定是有器件焊接错了。
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测量各点电压的。
小孩子看病,也会说自己哪里疼的。

网友C:
在三极管基极和MOS管的控制极串联2K~10K电阻试试,或许有改善。

楼主:
"三极管基极和MOS管的控制极串联2K~10K电阻",这个该什么解释呢?朋友

楼主:
求高手指点指点啊~~~~~~~~困惑

网友D:
发热说明功耗大。
量下三极管各极电压及电流不就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别人指点?
晕!

网友E:
对照三极管参数,一个一个测量,就不信搞不定!

网友F:
图从原理上看也没啥大问题,左边标准共射放大,右边输出控制MOS。测测三极管几个节点电流吧

网友G:
个人理解:不知道你的MOS能不能在T+13的时候为低电平的时候导通   个人感觉说不好
MOS管的gs端是绝缘的   不会走电流  所以你要计算一下电流关系
你可以将3v3去掉试试  应该就不会发热了

网友H:
3.3V去掉

网友I:
三极管基极串联的2k电阻去掉

网友J:
把下拉电阻去掉,然后将上啦电阻移到2K电阻的左边试试看

网友J:
上拉电阻得减小15K太大

网友K:
实测一下,各个点的工作电压,是否跟三极管的三种状态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相吻合。

网友L:
要知道三极管1和3脚电压是多少才能判断

网友M:
先不管设计的怎样

如果没有异常,你这个图不改发热这么大的。

三极管功率超不过几毫瓦

网友N:
将 R169 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我仔细摸了下板子,发现是MOS管在发烫,而且是在空载的时候开机一会儿就发烫~~~~~~Vg为0V,

网友O:
Vg为0V,MOS管还在发烫,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电路有没有自激,要么MOS管坏了。

楼主:
是啊!我也纳闷!Vgs=0v了MOS管怎么会发烫了,今天调了电路,将R167改为了100K就不发烫,整个板子的温度马上就下了了,但是还没有明白其中的缘由?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究竟是哪个元件在发热,其次你所说的Vgs=0v是用什么工具测的数据,数字万用表测得的是周期内的平均有效值,数值为0不代表MOS没有导通,有没有用示波器实测MOS管的驱动波形,有无驱动小脉冲。MOS管为电压型驱动,三个脚相互之间都有寄生电容,为防止安装MOS管静电损坏,在栅极与源极之间都要接有10K左右的电阻,本例中栅源间无电阻,而且通过电阻直接连接到电源,控制方式不常见,在电源上电或断电,MOS管的工作状态或许有问题。

网友P:
R167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究竟是哪个元件在发热,其次你所说的Vgs=0v是用什么工具测的数据,数字万用表测得的是周期内的 ...

"通过电阻直接连接到电源,控制方式不常见,在电源上电或断电,MOS管的工作状态或许有问题",是的,那请问应该怎么改善一下呢?

楼主:
朋友,怎么不说说呢?等待你的指点呢!

网友:
发热说明流过三极管的电压大了,用万用表量三极管各脚电压,算一算留过三极管的电流,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Q:
3.3V去掉,R169可先不接,R168试着加大,Q30与U29间试加小值电阻

网友R:
发热?很正常!…看基极!10k加15k、加3.3v!三极管流过的电流蛮大吔!…

楼主:
现在是R167换为了100K,板子的温度是降下来了,但是板子老是被烧~~~~~~~~~~

楼主:
我的板子中有32个这种模块控制电路,不接负载室时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加上负载后开机的瞬间就把板子上的地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究竟是哪个元件在发热,其次你所说的Vgs=0v是用什么工具测的数据,数字万用表测得的是周期内的 ...

你好,现在温度是降下来了,但是带上负载后上电就烧板子的地线,求指点,谢谢

楼主:
难道是由于感性负载的原因~~~~~?

网友Q:
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Q:
频率不对

频率不对?这个怎么解释呢?

楼主:
是脉冲控制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慢慢的插 插座的时候控制电路上的负载就会出现所有乱动,而且还导致开关电源都保护起来了,但是迅速的插 插座就不会出现乱动的情况 ,是不是开关接触方面有问题而引入了开机时的干扰呢?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S:
2K   改成 1K
15K 改成 20几K      就好

楼主:
请问这样改的依据是什么呢?

楼主:
嗯,问题解决了,发热的问题需把R167改为100K左右,烧板子的原因是开关电源的质量不好。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究竟是哪个元件在发热,其次你所说的Vgs=0v是用什么工具测的数据,数字万用表测得的是周期内的 ...

"在电源上电或断电,MOS管的工作状态或许有问题",你好,这个问题还让你让你说对了,但是我还是不自动怎么解决,我加RC延时还是不行,负载在上电的时候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究竟是哪个元件在发热,其次你所说的Vgs=0v是用什么工具测的数据,数字万用表测得的是周期内的 ...

”在电源上电或断电,MOS管的工作状态或许有问题“,你说对了,但是怎么改进呢?朋友,我加了RC延时上电,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电源上电或断电,MOS管的工作状态或许有问题“,你说对了,但是怎么改进呢?朋友,我加了RC延时上电 ...

最近事较多,等下周空了给了个参考电路

网友T:
IRF7103开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