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73HD318 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3-08-13):
看芯片手册上讲的vin(5,6,11,12):2.9-10V
                vout(23,24):1.8-1.8V
                vout2(17,18):3.3-3.3V
实际:
输入Vin(5,6,11,12 pin):4.9V
输出Vout(23,24,25 pin):1.90V
输出Vout2(17,18,19 pin):3.70V

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问题不是很大   先顶一个

网友B:
Vout2(17,18,19 pin):3.70V

严重超出规定范围, 肯定有问题了.
仔细检查检查, 问题在哪里呢?
继续询问, 请给出图纸和后端所带负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2(17,18,19 pin):3.70V

严重超出规定范围, 肯定有问题了.

嗯,是的,少接了电容导致电压输出有问题。已解决。

网友C:
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找到解决就好  不错

网友D: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anagement/f/24.aspx
这个版块有你想要的。要耐心等等的,网速不给力打开快不了,可以通过检索来找自己的想要的答案的。

网友D:
看着就超过了芯片的能力的。

网友E:
驱动芯片的能力也有问题  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