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激光对中仪的检测原理和应用过程

楼主(2013-08-13):
      激光对中仪的检测原理与类似传统的单表找正法原理。单表找正法是使用一块百分表测量联轴器的外圆,需要测量两个转子的联轴器外圆,就是要将一块百分表固定在固定设备轴上测量可移动设备轴上联轴器外圆。而另一块百分表固定在可移动设备轴上测量固定设备轴上联轴器外圆,只能测量两转子的径向误差,而不能测量联轴器的端面误差。

  下面对激光对中仪检测原理的实现过程以中端激光对中仪为例做简要说明,所有普卢福公司的激光对中仪都遵循该测量原则。操作者将支架和传感器安装到机器设备上之后并将机器的尺寸参数按提示输入到手持控制单元中,之后只需将转轴从任意位置开始旋转过一定角度便可得到对中的结果。以OPTALIGN® smart中端对中仪为例显示了激光对中仪的安装方式该结果不仅显示联轴器部分在垂直及水平方向上的位移、开口数值。而且提示操作者应当对需要调整的机器的地脚作怎样的调整。免去了操作者烦琐的计算。从而大大提高了对中工作的效率。激光轴对中采用最基本的几何原理,Fh显示单元计算数值。轴对中测量时,两个轴同时转动,通过安装在每一轴上的测量单元,记录三个位置(比如相当于表盘9—12—3点时位置)的测量值,由于存在不同心偏差,使每一个位置PSD探测器采集到不同的数据,三个位置参数组成一个儿何空间关系,然后内置系统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在液晶屏显示器上显示两轴相对位置示意图,同时显示出轴的偏移值、角度值以及地脚的调整值,根据调整值,操作人员可在短时间内直观、定量地进行精确找正。激光对中仪广泛应用于工业没备安装维修过程中的几何测量与轴对中。在一些精确的轴对中测量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如轧线辊道联轴器、电机、减速机、水泵等需要轴对中的轧钢没备非常适合用激光对中仪进行安装维修和故障诊断。

  轴对中测量为了保证设备同轴度的精度要求,在进行轴对中测量前必须做好以下准备工作:①先将粗找过同轴度的需要轴对中检测的没备连接,保证轴同步转动;②检查设备底座与基础的紧固螺栓、联轴器、震动及其他联接件等外部干扰}因素,分析其对轴对中测量可能产生的影响;③将激光对中仪的瞄准探测器、显示器、接口连线等按照操作规程安装好。轴对中测量操作步骤:①启动内置系统对中测量程序进行轴对中测量;②打开激光发射器,使红色光速照射到对面轴上自“JPSD探测器中心;③在测量程序中输入对中设备的基本几何参数; 轴对中测量进行故障诊断通过以上测量数据,可以初步判断轴对中没备故障,并及时采取措施。如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频繁受到径向冲击力,高温受热变形,轴承磨损、加工误差等诸多影响,产生角度偏差,经过长时间的运行将造成轴、轴承、联轴器磨损,甚至震动;密封失效导致泄漏;转动部分发热、没备效率降低等机械故障。随着偏差角的扩大而加剧,设备将无**常工作。

  定期对没备进行轴对中测量,根据设备具体情况分析导致轴对中偏差的故障原因,可以及早发现隐患采取措施。应用效果轧线辊道和冷床本体的SEW传动齿轮电机联轴器经过激光对中仪检测后,再通过对设备运行的观察,确定运转平稳,无噪音及震动现象,大大降低了维修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