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桥放电回路,求专家解答!!!

楼主(2013-08-13):
小弟的一个项目,需用电容激励电磁机构,电流50A,电压110VDC,脉宽100ms,通过H桥控制电流方向。电路MOSFET截止后,线圈会产生很强的反电动势。
问题:
1、用二极管+ 限流电阻作为放电回路,是否可行?为了抑制放电时的电流冲击。
2、线圈放电时,相当于对电容充电,是否会对电容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反向电动势会很高,肯定会超过电容器的耐压值,会不会击穿?

小弟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还请有经验的大虾赐教!!有没有更好的放电回路方式,不经过电容的回路!!跪求啊...

网友A:
R1R2有理由么,D1~4是为续流(称放电不妥),于C1没有不利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有理由么,D1~4是为续流(称放电不妥),于C1没有不利影响

R1 R2抑制放电时的电流冲击, 不知理解得对不对
因为看到有续流回路里串联电阻的设计

网友B:
找找电机刹车的电路  也许有用

网友C:
电路MOSFET截止后,以PWM的方式,同时导通两个下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MOSFET截止后,以PWM的方式,同时导通两个下桥。

这个控制起来有点复杂吧

网友D:
功率MOS管内部自带二极管,不必另外设置。图中四支二极管和两支电阻叫做画蛇添足。
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频率特性不好,但若周期为100ms,那么一点问题也没有。
电机电感放电(续流),不会产生什么“电流冲击”。电感本来就是维持其中电流不变,对电容充电的电流绝对不会超过全桥某对角线上MOS关断前电感中的电流。
电容充电是否会被击穿,端视充电能量。电感中储存能量有限(绝对不会超过电源在一个周期内供给电感的能量),电容两端电压上升也很有限,通常只有百分之几。

“有没有更好的放电回路方式,不经过电容的回路”
这就是最好的,电感储能回到电容,省电,发热少。

为防止分布参数影响,可以考虑在Q1Q2源极之间并联一支小电容。该电容数值绝不能大,否则将产生“电流冲击”。并联一支压敏电阻亦有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