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编译成功 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3-08-13):
Trouble Remov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Terminate Program Execution" at 0x88044: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088044

没有在**中设置过断点,看到很多帖子说解决这个问题是

分析:根据CMD文件确认你的地址分配是否在DSP可分配的RAM中;如果给程序分配的地址不在片内的RAM段肯定是会出错的。可能CMD地址空间实际上不属于RAM映射地址范畴,导致不能正常读写。
另外如果DSP片内有程序正在运行,在下载新程序的时候也会出错。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在DSP启动前与CCS进行连接。

解决:更改cmd文件中的地址分配使之与OPTION中的Memory Map映射地址空间一致。

问题来了,我不知道该如何看这个地址的分配是否在RAM中,一大串的文字,希望有人能够回答我

网友A:
编译没问题  下载出现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与硬件断点有关系   如果有硬件断点
是不影响下载进的程序   程序正常运行
你可以看看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没问题  下载出现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与硬件断点有关系   如果有硬件断点
是不影响下载进的程序   程 ...

能够运行 但是ad就不采集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够运行 但是ad就不采集数了

那就再查查代码    你说的下载完出现的那个错误应该是不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查查代码    你说的下载完出现的那个错误应该是不要紧的

当我设置采集128个数 然后fft处理 程序时正常的 可是当我设置为512个数 时,程序就出现这个错了。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上面那个错误:程序的地址分配超出了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查查代码    你说的下载完出现的那个错误应该是不要紧的

接上面·····超过了片内的ram段  然后我就想看看map文件中的地址分配 可是看不出来那里错了···········

网友B: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的:我有两个仿真器A和B,我先用A仿真器烧写,弹出跟楼主一样的错误,你可以在Option》Customize》Program/Project/CIO选项卡中把Program Load中的后三个打钩,就是以D字母开头的那三个选项。然后再烧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解决办法是:我用我的B仿真器烧写,同样的情况下没有问题。
综上,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仿真器太旧了需要更新了,用最新的,最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的:我有两个仿真器A和B,我先用A仿真器烧写,弹出跟楼主一样的错误,你可以在Op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不客气,主要是能帮你接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C(2015-02-02):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到是不影响程序执行,所以一直没在意。

今天来论坛找找解决方法,楼主的帖子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