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怎么在中断向量表自定义中断?

楼主(2013-08-13):
我最近在学习f28069,不知道怎么使用前31个中断向量,求指教!

网友A:
将你自己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地址赋给寄存器  如下
PieVectTable.TINT2 = &ISRTimer2;
那么,ISRTimer2也就成了中断服务程序,
×××切记:一定要在主程序的开始先声明该程序: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
.............
然后按照您的需要编制该程序:
interrupt void ISRTimer2(void)
{
CpuTimer2.InterruptCount++;
}

楼主:
谢谢版主!我问题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中断向量表中PIE前面12个USER1—USER12中断向量怎么用,怎么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问题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中断向量表中PIE前面12个USER1—USER12中断向量怎么用,怎么触发? ...

一般触发方式是可以设置的   你要查看相应的寄存器
每个中断肯定对应一个映射寄存器   给中断服务函数地址就可以啦

网友B:
楼主学识渊博,为人又好,我要嫁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识渊博,为人又好,我要嫁给你!

哈哈  你这是怎么呢   楼主@wlwxzs    她要嫁给你

楼主(2013-10-19):
不好意思啊!论坛账号竟然忘了,今天不知怎么地又想起来了,好久没来了。竟然有人要嫁给我?呵呵!

网友C: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6/t/29606.aspx

看看这个帖子,感觉应该会是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