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8-13):
看了atmel的sam9G15的datasheet,按照手册上说明,所有的GPIO口都可以设置成中断模式,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请各位帮忙确认下!

网友A:
是的,所以的GPIO都有中断映射的,不过是成组的,因为没那么多的向量可以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
成组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选用PA1做EINT1,其他中断也需选用P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