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D9原理图参数设置

楼主(2013-08-13):
问题:在AD9原理图中,将鼠标移动到元件pin时,没有任何提示信息(AD6.9的话可以提示pin和net信息)。
曾经在AD6.9试过,在AD6.9的编译器设置界面中有个“提示参数”选项勾选后可以提示。

上图是AD9的编译器设置界面,怎么和AD6.9不一样了呢?“提示参数”的勾选项不见了,是AD9取消了这个功能?还是安装的**版有问题啊?

楼主:
怎么没人呢?
就是“显示线索”的选项没有了,难道真的要回到6.9吗

网友A:
大概,你说的是这个设置界面吧~全勾起来试试看

楼主:
不是这个设计洞察力界面,这个是文档缩略图预览的设置
是原理图参数下的编译器设置界面
可以比较下AD9比AD6.9少了“提示参数”选项

不过看样子这个界面貌似可以通过勾选下面的“Object Hints”来实现,可是我的设置界面下边的那一部分没有啊

楼主:
我的是这个样子,难道是没有装好的缘故?

网友B:
一直用的6.9

楼主:
搞定了,谢谢指点。
这个软件做的不地道,没有勾选“使能连接性洞察”,下面的选项应显示灰色
现在整个直接消失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