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继电器现场应用问题

楼主:
f烦请各位高手指点下,目前我们一款产品个,按照下图连接方式,在现场出现以下问题:

一:现场环境:所连接的负载是400W的LED灯,或者是250W的钠灯;

二:参考原理图如下:

三:出现问题如下现象:

1、有几台设备的R96、C47(如上图灭弧电路显示)被损坏,表现为开路状态;(想请教一下,此处RC灭弧电路给予相关设计建议)

2、出现一台继电器外部结构变形,内部内部触点被粘连,更换继电器后,则正常;(因客户的功率只有400W,继电器是16A,应该可以满足负载需求?)

3、目前,更主要的的问题是:有几台设备继电器无法断开,当主电源断开以后,在此上电后,继电器又可以正常开关断;(极个别的出现此类问题???????)

4、有一台设备如上图的三极管CE被击穿短路,原因不明?

烦请帮忙咨询下你们工程师!

网友A(2013-08-13):
个人水平有限,提几条,仅供参考。
1、有几台设备的R96、C47(如上图灭弧电路显示)被损坏,表现为开路状态;(想请教一下,此处RC灭弧电路给予相关设计建议)

    ----R96  1206封装吗?  如果是的话,耐压肯定不够,功率可能不够;烧断是必须的。

2、出现一台继电器外部结构变形,内部内部触点被粘连,更换继电器后,则正常;(因客户的功率只有400W,继电器是16A,应该可以满足负载需求?)

----功率只有400W,但是接通瞬间的功率呢? 要知道,根据负载特性不同,这个16A可要大大的降额的。当然这跟RC吸收有关系,如果吸收好,触电承受的电弧能量小,那么触电受保护的好,所以你应该同时看看出问题这台,它的RC吸收是不是坏了。或者RC吸收根本就没起作用

3、目前,更主要的的问题是:有几台设备继电器无法断开,当主电源断开以后,在此上电后,继电器又可以正常开关断;(极个别的出现此类问题???????)
---频繁带载切换???触点可能轻微粘连,且线圈驱动电流可能不够大。仔细计算下吧。不过仍要检查RC吸收是否有问题。

4、有一台设备如上图的三极管CE被击穿短路,原因不明?
---M7是否虚焊?
---PCB设计,继电器线圈那边的走线和触电那边的走线间距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