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直流电源稳压问题

楼主(2013-08-13):
自制稳压电源7812输出端电压只有7v,用示波器看是一个  锯齿形的波

网友A:
输入输出没加滤波电容或电容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没加滤波电容或电容太小?

加的2200uF的电容,会不会是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够

网友A:
电压够不够自己去量,不用问别人,别人怎么知道你的电压够不够

网友B:
附上电路图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的2200uF的电容,会不会是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够

这个可能性很大。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C:
之前见过这种情况,电压不够。但没注意输出的波形。不知道你的变压器输出是多少伏的?输出是几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性很大。或者芯片坏了

换过芯片,输出还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过芯片,输出还是一样的

既然能量输出电压,那就量量输入电压再发帖。
附图未包括变压器绕组,这很重要。

网友E:
你的7815的输出地接哪里了?变压器输出不会没有中间抽头吧

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7815的输出地接哪里了?变压器输出不会没有中间抽头吧

接到 变压器的地了

网友F:
同意10楼的回答,悬浮地会造成正负电源不平衡,变压器输出如果真的没有中间抽头,至少电源正负端对输出地要分别加一平衡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到 变压器的地了

“变压器的地”是什么?变压器的铁芯?屏蔽层?
极大可能,你接到屏蔽层了。

网友G:
一猜就是地接错了。

网友H:
如果电路和其它东西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应该出在电容上,因为电容式滤波作用,应该是电容值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