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发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3):
现在刚开始做PMSM控制,按照TI官网的PMSM3_1的列程改的程序,电机是220V,750W;转速3000r/min.
在level 2时启动电机,载波频率我设置为15KHZ,电机转动后发热严重,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觉得要么欠压  要么缺相   你再仔细看看
载波频率是不是最佳的?

楼主:
载波频率要求最高不超过20KhZ,所以我设为15KHZ,我测过母线电压在310V左右,220V交流转为直流正常是这个值。不知道缺相怎么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么欠压  要么缺相   你再仔细看看
载波频率是不是最佳的?

载波频率要求最高不超过20KhZ,所以我设为15KHZ,我测过母线电压在310V左右,220V交流转为直流正常是这个值。不知道缺相怎么检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载波频率要求最高不超过20KhZ,所以我设为15KHZ,我测过母线电压在310V左右,220V交流转为直流正常是这个 ...

缺相不好**   母线电压测试值是310V  是不是高了啊    测试到的值就是有效值啊
应该是220V左右才对
载波频率在降低一下试试   调到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不好**   母线电压测试值是310V  是不是高了啊    测试到的值就是有效值啊
应该是220V左右才对   ...

谢谢你。
我是按照卖给我驱动的技术工程师说的方法,没有接电机,给驱动PWM信号,测试三相输出,结果显示三相电压不平衡,其中有两相是310V左右,一相为0,我是用万用表两两测试,之后工程师说是缺相,说是驱动IPM模块坏了,让我寄回去返修了。这种方法测试缺相正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是按照卖给我驱动的技术工程师说的方法,没有接电机,给驱动PWM信号,测试三相输出,结果显示 ...

应该就是缺相了   方便的话就寄回去吧   不然太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