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LED照明到底是否忽悠?

楼主(2013-08-13):
两年前开始用LED做专柜照明,用的都是单个100元左右的产品,现在不是坏了就是半死不活,亮和不亮都是差不多。现在用的不是进口牌子就是买一元一棵的灯珠回来换旧的。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网友A:
两年钱的LED照明产品不是死了就是半死不活,两年钱的灯珠1W的灯珠在2块钱左右,本来一直想写一篇关于LED的观点,led照明价格战谁来为你买单,可是一直没有时间。

网友B:
新产品成熟需要有过程,LED的优势会使其逐渐普及。

网友A:
LED一直存在高端低端之分,这个就是价格战的硬伤啊

网友C:
led低端,光谱太窄,刺眼,不能看书的。
高端好些,如韬播的厨卫方形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ed低端,光谱太窄,刺眼,不能看书的。
高端好些,如韬播的厨卫方形LED

看书不是以低端高端来分的,看书灯要讲究光线的柔和度,灯的色温要选择,个人建议一般选用暖色的灯珠,这个色温的灯对眼睛伤害要小一些。选用看书灯灯一般要特别注意看书灯不能对射眼睛为原则

网友D:
产品成熟需要有过程,LED的优势会使其逐渐普及。认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产品成熟需要有过程,LED的优势会使其逐渐普及。认同.

普及,应该没有那么快吧

网友F:
LED在显示屏方面还比较好,我觉得照明使用还不成熟吧

网友G:
现在LED比较成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产品成熟需要有过程,LED的优势会使其逐渐普及。认同.

越来越多的LED用于商业照明,LED的优势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使用,他的推广一定会有一个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普及,应该没有那么快吧

普及需要一个过程啊,目前LED商业照明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在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LED在显示屏方面还比较好,我觉得照明使用还不成熟吧

LED显示屏是好,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很多亿元的显示屏企业破产倒闭了;只能说LED显示屏严重过的产能过剩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LED比较成熟吧

LED已经相当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