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断600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3-08-13):
如题,采用3.3V或者5V单片机控制的话,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好?MOS管可以可靠关断吗?漏电流是否有点大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A:
MOS管可以可靠关断。漏电流是否有点大,端视你要求或者说允许多大漏电流。
其它方案当然有,很多。

网友B:
你去搜下软开关嘛,很多方案的

网友C:
站内搜索,有很多方案供选择。

网友D:
MOS管 三极管 IGBT 可控硅 继电器 干簧管 。。。。

你的要求太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可以可靠关断。漏电流是否有点大,端视你要求或者说允许多大漏电流。
其它方案当然有,很多。 ...

    这个应用主要是针对电解电容充电完成后的漏电流检测,具体内容如下:将电容器放在烤箱里的固定夹具中,对其进行可0-20mA可设置的恒流充电。室温下充电0-60分钟(时间可设),然后对其加温至常温至115度(温度可设),维持0.5-5个小时(时间可设置),再进行室温充电0-60分钟(时间可设),时间到后对电容器进行漏电流测试,完成后对电容放电,放电完成后提示工艺完成,通知操作员取料。整个过程中要求对每个电容的电压进行监控,数据保存到电脑端,如出现电压负跳动,停止对电容器进行充电,并以电容器旁边的发光二极管进行提示。
    而电容器的数量有上千个之多,电容充电完成后,由于电容器额定电压不同从25V~600V不等,如果用MOS的话,电源断电,是否电容端电压由于MOS管内部的二极管影响又返回到电源侧,与其他电容器的电压相连了?虽然都是一个电源供电,但是电容能充到的电压有一定差异,这个方案徘徊在造价与实用之间,如果用继电器之类,那就要找能承受600V的继电器,造价必然上升,最后贴一个单个电容的电流设置电压检测图,开关无论什么方式应该接在电容正极上方比较好,综合考虑的话,是否有更合适的方案?

楼主:
充电电流从0~20mA可设,漏电流检测范围从0~5000uA,误差±5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 三极管 IGBT 可控硅 继电器 干簧管 。。。。

你的要求太泛了。。。

是挺多,条件已在楼下列出,如果加上下列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内搜索,有很多方案供选择。

比如呢?貌似搜软开关搜不出什么东西来,呵呵

网友A:
此电路大致上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MOS管漏电流很小,uA数量级甚至更小,不必考虑。
充电完成后,断电是将450V与电容正端分离,故MOS管内寄生二极管不会使电容对450V电源放电。
你的这个电路有点危险:电容有充电电路,却没有放电电路。这么大的电容,又充电到这么高电压,电容存储了不少能量,对操作人员是有危险的,足够电死人。建议增加电容放电电路,当然必须是可控的。

若要开关(控制器件)放到电容正端(这样电压测量可以有一端接地),需要使用P沟管。但P沟管比N沟管贵,而且不容易做高电压,好像没有500V以上的P沟管。

更合适的方案,可能是每路电容使用一个小功率开关恒流输出电源,这样容易将电容负端接地,方便电压测量,也方便电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大致上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MOS管漏电流很小,uA数量级甚至更小,不必考虑。
充电完成后,断电是将450 ...

感谢版主回复,每路一个小的开关电源不太现实的,对方一开始就否了这个方案,至于放电电路,是考虑到了,在漏电测试完成以后,切换到大功率水泥电阻进行放电,这也牵扯到了一个600V电压的导通、关断问题,所以我只提了一个如何关断。至于放到600V电源与电容正极之间的开关切换,确实PMOS更容易实现一些,从网上搜了下资料,有一种电路是实现低电压+PWM来控制高端电压的,如图所示,原理分析见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4bc8a2fbaef8941ea76e05d5.html,不知是否可行?另正如版主所说,某些环节处理不好,可能会出现员工的伤亡情况,此项目牵扯到模拟电路比较多,对于运放以及MOS应用,本人心里有点没底,不知这样的项目是否可接?

网友E:
1000个电容?
要多大的地方呀?
难道必须每个电容测试吗?
不可以每10个一组测量?这样成本省一点。
设计调试这个一个1000个电容的测试系统,还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网友F:
你这个应该用干簧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0个电容?
要多大的地方呀?
难道必须每个电容测试吗?

客户要求是到每个电容,地方之类的不用我方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应该用干簧继电器。

哦?如果用干簧继电器,有能承受这么高压的吗?价格如何?能否给推荐一个型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是到每个电容,地方之类的不用我方考虑

那成本确实比较高。
一个CPU板子,控制若干个电容的测量。
若干个CPU板子,组网和PC连接。
每个板子的接口都一样,最好插板的形式,有故障替换,维修方便。
软件工作量比较大,还得根据不同容量、不同耐压的电容,调整电流和时间。
这些下位机的工作,还是比较好办,工作量大一些而已。

网友G:
1000个电容, 有损限流, 很不爽, 充电脉冲对电网污染也很大.
再不济也串个电感+二极管回路, 300V直流供电. 谐振实现零电流开通, 零电流自关断, 基本可充到450V
用数个40W电感式镇流器并联得到0.5-1H电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成本确实比较高。
一个CPU板子,控制若干个电容的测量。
若干个CPU板子,组网和PC连接。

不止这样,温度要求到110度,现在想用STM8S,每个电容用一个CPU,每块板卡已经固定了是40个电容,几块板卡一块采集主板与每个STM8S通信做采集用,其他的条件也很苛刻,要求切断时间在10ms以内等就不一一说了,还要加保险丝或者保险电路,保证超过50mA关断电容正极与电源的连接,没见过DC600V以上50mA的保险丝啊~~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0个电容, 有损限流, 很不爽, 充电脉冲对电网污染也很大.
再不济也串个电感+二极管回路, 300V直流供电.  ...

有没有原理图呢?没做过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啊,再者需要到DC600V,你说的方案只能到DC450V吗?

网友A:
“温度要求到110度”
若环境温度要求110度,此电路中所有元器件都不能用。
有没有搞错?

“每个电容用一个CPU,每块板卡已经固定了是40个电容”
每块板上40片CPU?
不至于吧?

“其他的条件也很苛刻,要求切断时间在10ms以内等就不一一说了”
10ms还说苛刻?工频交流半个周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如果用干簧继电器,有能承受这么高压的吗?价格如何?能否给推荐一个型号呢? ...

型号忘了,很多的。国产进口都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原理图呢?没做过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啊,再者需要到DC600V,你说的方案只能到DC450V吗? ...

18楼忽略了一个问题,用电感谐振对电容充电可以提升电压,前提是电容初始电压为零。你这里显然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要求到110度”
若环境温度要求110度,此电路中所有元器件都不能用。
有没有搞错?

一点不夸张,几十个电容一个CPU也没问题,关键是要及时动作,10ms内要求检测加切断,正在协商不要把电路放在烤箱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型号忘了,很多的。国产进口都有。

可能是我找的有问题吧,能否大体说下哪个公司有,我搜到的要么是十几到100V的,要么十几千伏的,几十伏的确实便宜,可十几千伏的就将近100块了,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楼忽略了一个问题,用电感谐振对电容充电可以提升电压,前提是电容初始电压为零。你这里显然不可能。 ...

是啊,感谢回复,另请问下蚂蚁,有没有AC1140和DC600V以上的保险丝?哪个厂家的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找的有问题吧,能否大体说下哪个公司有,我搜到的要么是十几到100V的,要么十几千伏的,几十伏的 ...

你可以定制啊

网友H:
很好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