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大神指点

楼主(2013-08-13):
此电路是温度测量电路,有几个疑点请大神指点?
1.稳压管上边的那个限流电阻选值怎么选?
2.加入温度是0的时候,输入运放的电压值不是2.73V吧?我设计的本意是让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与0度电压值比较的,可是发现有个电阻分压作用,运放输入的不是2.73v?

楼主:
高电平能不能接到15V上?

网友A:
1,R5的取值应该考虑满足1N708的最小稳压电流,同时你还应该考虑后面所带的负载.
2,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将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减去0摄氏度是对应的电压再乘以2然后输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电路是有问题的,至少应该在R7后面加一个buffer,否则电路的增益将不是2!!!

网友B:
1、R5=(15V-5.6V)/1~2mA
2、将R3移至U3的1脚输出端就没有电阻分压,U3为电压跟随器,输出1脚的电压应是恒流源与下端串联的电阻的乘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5的取值应该考虑满足1N708的最小稳压电流,同时你还应该考虑后面所带的负载.
2,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将 ...

加跟随吗?为什么不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5=(15V-5.6V)/1~2mA
2、将R3移至U3的1脚输出端就没有电阻分压,U3为电压跟随器,输出1脚的电压应是恒 ...

为啥除以1-2MA

网友B:
稳压管能稳压的起始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跟随吗?为什么不是2?

原因吗不太好用文字描述,楼主如果电路已经做出来了,可以测试下看是不是我说的现象,如果是的话加buffer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吗不太好用文字描述,楼主如果电路已经做出来了,可以测试下看是不是我说的现象,如果是的话加buffer ...

你所谓的buffer是跟随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所谓的buffer是跟随还是什么东西

跟随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谓的buffer是跟随还是什么东西

buffer和跟随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D(2014-05-14):
确实应该加跟随,所谓的2.73v应该是按普通的分压电路算出来,但是R4上有电流,导致可调电阻R7上下部分流过电流不一致 确实用文字不太好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