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此电路分析原理

楼主(2013-08-13):
这是用在汽车上的驱动外部蜂鸣器的电路,
1:TRM30A_S是汽车上的电池电压24V
2:SOUND是单片机输出的PWM波,VPP为5V
3:外部的buzzer是12V左右工作
这个电路正常工作时,输出大概VPP13V左右的的PWM波,来驱动buzzer,当外部的buzzer短接到地的时候,输出被切断,而供电电压过压时,输出切断,汽车正常工作电压为范围为16V-32V,超过32V时,输出也切断,这样这个电路就有短路和高压保护。这是大致的工作过程:
我想请教这个短路保护和高压保护是怎么个过程,怎么分析?高压超过32V输出就切断,是怎么计算出来?
图中的几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R311,R312,R313

楼主:
没人回复吗?这个电路是国外做的,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A:
高压保护靠Z301。过压后Z301导通,T300发射极电压升高,但基极电压被D301钳位,所以T300截止,输出也就被钳位在比12V高一点的电压上。

网友A:
电流保护没看出来。似乎R312不该是0欧姆,否则不能电流保护

楼主:
楼上,这个电路的输出就是12V,左右的电压驱动外部的蜂鸣器,所以高压的时候,是切断输出的,输出电压很低:
我对高压分析如下:
当高压的时候,电路通过R313,R311,Z301,R309作用使T300切断,这样输出就切断了。其中R311值是关键,因为调节R311就可以调节过压电压,我不是太清楚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短路是 由于R311 T300导通 T302截止 形成了短路保护

网友C:
R302是0欧姆?怎么玩?

网友D:
这个电路确实很艺术,发表下个人看法,不定对的,欢迎拍砖:
1,首先,正常的通路应该是电源-R312-T302-D304-输出。
2,5#的说法很对,R311,R309和Z301的配合很重要,它们使得在正常电压范围内,“T300上”(好像有两个T300)截止,超出电压范围后使得“T300上”导通。
3,短路保护,个人认为短路保护电流是受T302基极电流控制的,这时“T300上”截止,T302的输出电流将取决于“T300下”的集电极电流乘以T302的B值,如果输出短路,T302将工作在放大区。
4,过压保护,上面说了,当电压超限后,“T300上”将导通,T302的基射结被短路,处于截止状态,故而输出被切断。

网友E:
个人认为短路保护由电阻R313(470R)取样关断T300,继而关断T302;过压保护由R308(200R)采样电压升高,关断T302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个电路的输出就是12V,左右的电压驱动外部的蜂鸣器,所以高压的时候,是切断输出的,输出电压很低 ...

不认为输出被切断。只能说是被钳位在12V。
你想想看,输出被切断了以后,Z301截止,T300又会重新导通,输出电压又会重新出现。
最后输出会稳定在Z301刚刚导通的状态,T300微微导通,输出钳位在12V上。

网友A:
请仔细校对你的图纸。里面有两个T300,R312是0欧姆。

网友F:
输出短路,最上面的BJT电流增加,(32-0.7)*B/18K只要大于0.1A左右它就饱和了,由于最右边BJT的BE端接在左上BJT的CE端,只要它饱和那么输出就会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