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啊,芯片改怎么处理

楼主(2013-08-13):
(无正文)

网友A:
吹下来重新焊接吧。

网友A:
焊接的使用不要抹很多的焊锡。

网友A:
温度不要特别高,容易出问题,最好根据芯片的要求。

网友B:
慢慢来,多练两次就好了

网友C:
芯片拿去抽密码箱就行了,抽一个密码箱处理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拿去抽密码箱就行了,抽一个密码箱处理一个芯片!

嘿嘿   坏的直接扔了   管它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来,多练两次就好了

网友D:
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的,只要有耐心的就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