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的判定

楼主(2013-08-13):
现对设计进行design review, 做技术文档. 线路里面有用到三极管做开关,要保证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两个区. 线路画出来比较简单,但要用数据及参数来说明又很难. 我现在有如下两个判定条件,不知是否可行?
1. 截止区的判定. 如图所示, 计算出最坏情况下Vbe的电压小于 input off voltage (Vi(off))的最小值0.4V.就可以判定三极管只会工作在截止区.
2. 饱和区的判定.  计算出最坏情况下.,Vbe电压都大于input on voltage, (Vi(on))的最大值 1.4V, 并计算出最大电流放大倍数Ic/Ib, (β) 小于 hFE min值 70. 这样可判定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A:
1. 好像是带阻3极管,注意其与普通管之不同——千万莫要广而论之
2. Vi(off)(on)都不是那么理想化的,注意手册给出的条件——与应用是否一致
3. 说“判定条件”太显生硬——通常说得很轻盈“可以认为截止(饱和)”,”可靠截止“之类,必有具体电路指向
4. 对手册最小值设计应用的逻辑关系是对的,实际设计还要加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