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运放和MOS管是 怎样工作的?

楼主(2013-08-13):
(图片)

网友A:
运放在此是跟随器,MOS管用于扩流。
只要运放工作于线性区,Vout总是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在此是跟随器,MOS管用于扩流。
只要运放工作于线性区,Vout总是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相等。 ...

"只要运放工作于线性区,Vout总是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相等"
为什么呢?
MOS管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运放工作于线性区,Vout总是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相等"
为什么呢?
MOS管是怎么导通的? ...

“为什么呢?”
运放正常工作(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两输入端“虚断”、“虚短”总知道吧?
现在Vout端与反相输入端联接,当然Vout总是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相等。

“MOS管是怎么导通的?”
假定MOS管未导通,那么Vout端电位等于地电位(负载中无电流)。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高,反相输入端电位低,想想运放输出端电位将如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
运放正常工作(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两输入端“虚断”、“虚短”总知道吧?
现在Vout端与反相 ...

运放的输出=k(V+  -  V-),增益系数非常大,所以此时运放的输出电压将会非常大,会导致MOSFET开启。另外,想问一下:1)在导通的瞬间,MOSFET的栅源极的电压非常大,会不会导致MOSFET被烧坏?2)如果MOSFET导通了,最后的负载端电压Vout应该等于MOSFET的漏极电压Vin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的输出=k(V+  -  V-),增益系数非常大,所以此时运放的输出电压将会非常大,会导致MOSFET开启。另外 ...

·运放输出端电压不会超过运放电源电压,即15V。

1、没有“导通的瞬间,MOSFET的栅源极的电压非常大”这回事,栅源之间电压即使是瞬态过程中也不会超过运放供电电压,即不会超过15V。
2、MOS管不是开关工作,而是线性工作,并不适用“导通”、“关断”概念。负载端电压Vout应该等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你还没有搞清楚放大器、运放和反馈,建议复习模拟电路课程中相关内容。

网友B:
这是恒流源,放大器处于开环工作状态。

网友C:
MOS管做成了恒流源,放大器为射级跟随器

网友D:
运放作为误差放大器,,还是工作在线性去的,,
MOS管作为放大管用,,也是工作在线性区,,
运放IN+ 约等于 IN-,,
还有就是VOUT应该小于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恒流源,放大器处于开环工作状态。

开环状态如何工作?

网友E:
压流转换电路啊!MOS管一直处于放大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
运放正常工作(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两输入端“虚断”、“虚短”总知道吧?
现在Vout端与反相 ...

MOS管什么时候能导通呢?是不是只要运放IN+电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就能导通呢?因为栅源电阻很大、远远大于RL阻值,致使栅源电压是运放IN+电压的的很多倍而导通。
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比反向输入端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网友G:
曾经我熟悉,现在一窍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MOS管什么时候能导通呢?是不是只要运放IN+电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就能导通呢?因为栅源电阻很大、远远大于 ...

运放电压增益非常高,至少几万倍。所以在共模范围内IN+比IN-高一点点(不到1mV,暂不考虑失调)即足以令MOS导通。
但绝对不能说“IN+电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就能导通”,因IN+电压系对地而言。
未查到AD8663,不知道输入共模是否允许到地。

网友H:
不了解这一块   楼主   这玩意了解的不多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运放电压增益非常高,至少几万倍。所以在共模范围内IN+比IN-高一点点(不到1mV,暂不考虑失调)即足以令M ...

恩,学习啦,运放我以理想运放分析的,输出端按分压关系分析的。

网友I(2016-12-22):
maychang是正解!!!!非常感谢maychang的热心解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
运放正常工作(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两输入端“虚断”、“虚短”总知道吧?
现在Vout端与反相 ...

多谢大神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