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6的SPI flash不能下载

楼主(2013-08-13):
不要再删我这个帖子了,已经两次了,为什么呢?有问题大家讨论一下,互相学习嘛。
FPGA是Spartan 6的LX150,SPI flash是N25Q128A13ESE40F,128Mbit。
原理图如下

在Impact里面的配置信息如下: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3/8/13 22:46:25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D:/Xilinx/14.3/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150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00 111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1': IDCODE is '000000' (in hex).
'1': ID Check faile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6 sec.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N25Q128A13ESE40F这片SPI flash,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1': IDCODE is '000000' (in hex).
'1': ID Check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IDCODE is '000000' (in hex).
'1': ID Check failed.

然后呢?你想说的是?

网友A:
这就是flash芯片没找到

网友B:
PROGRAM_B接的是什么?

网友C:
1.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说明JATG链路没问题
2.好像是SPI没检测到。检查下配置方式
楼主你是按照官方的原理图来的吗?

网友C:
网上有一个 AVNET 的LX9 microboard开发板,用的SPI flash的型号和你一样的。这个型号的spi flash 应该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GRAM_B接的是什么?

PROGRAM_B接的是4.7K上拉到BANK的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说明JATG链路没问题
2.好像是SPI没检测到。检查下配置方式
...

配置方式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用生成的mcs文件,加进去,然后下载。
这部分的原理图是根据AVNET的Spartan 6 LX75T Development Board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一个 AVNET 的LX9 microboard开发板,用的SPI flash的型号和你一样的。这个型号的spi flash 应该是可 ...

我去找找看,谢谢啦

网友D(2014-04-28):
lz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impact版本的问题!14.3的impact不能下载,换成13.4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