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30没有库函数的说明怎么用?

楼主(2013-08-13):
最近准备用nano130做个项目。看中了它自带5个串口和USB以及低功耗的优点。于是在新塘的网站下下载资料。发现没有函数库的说明。一前用过mini54和nuc120,都有库函数说明所以用起来很顺利,这次nano130没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版主能回复下那里有库函数说明么?难道要自己去打开函数库一个个的看么?

网友A:
大哥```可以吧菜单文字`改成中文的啊``找到

网友B:
难道你看程序都不能直接在本文件中看懂函数名及注释的?还要另外打开一个中文的文档去看?再不行也有examples 呀。

网友C:
你拿到的BSP是NANO100B_Series_CMSIS_BSP_EN_Rev1.00.005吗?
文档在Document\NuMicro NANO100B Driver Reference Guide.chm,没有pdf,只有help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看程序都不能直接在本文件中看懂函数名及注释的?还要另外打开一个中文的文档去看?再不行也有exampl ...

额,一直都是看着中文的函数说明,一变编程的,偶尔会看一下具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到的BSP是NANO100B_Series_CMSIS_BSP_EN_Rev1.00.005吗?
文档在Document\NuMicro NANO100B Driver Ref ...

谢谢您,去看一下

网友D:
怎么样,找到了吗?最近我也想玩玩130,还在收集资料阶段,看到你的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希望回个信儿,谢谢了

网友B:
有CHM格式的驱动用户手册 。其实我还是认为。只要认真分析一下BSP包的源码及注释。就已经 明白使用方法了。还有DEMO参考。多看一个文档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意义不大。还多浪费时间。

网友E(2013-11-26):
虽然写代码用的都是字母,可是本人的英文是在很差,如果注释全是中文的都好了。

网友F:
可以多找些相关文档看看

网友D:
BSP包里的函数真不好用,用我稍微操作了一下GIOP口和PWM模块,搞个半天都出不来想要的波形,最后还是一边看着手册一边操作寄存器才搞定的,不是真是包里的函数操作不方便还是我和编程模式的问题

网友G:
还是需要仔细的看看BSP包,有这个就足够了,需要一点点的英文功底

网友H:
肯定的有,你说没有我不信

网友I(2014-08-27):
我也不信,肯定有啊

网友:
其实函数的名字就是它最好的解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不信,肯定有啊

其实楼主应该多学点英文,那函数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干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其实楼主应该多学点英文,那函数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干啥了。

恩,对于电子来说,我觉得程序里面的关键字很好懂

网友I:
难道楼主英语学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