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纹波率的选取问题

楼主(2013-08-13):
新人请教 查看了许多资料 纹波率通常设置为0.4  但这样电源的纹波不会变得很大吗? 0.4范围的浮动  如果5V输出的话会变成4V~6V吗?  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我猜lz说滴是电感电流纹波率。。。。表要搞错了。。。

楼主:
是的斑竹大人,,,我是小白 分不清楚区别

楼主:
请问电感纹波率与最终输出的纹波有什么区别呢?  BUCK的话 电感电流不是应该和负载电流相等 ,那么电感上的电流波动大会造成输出纹波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感纹波率与最终输出的纹波有什么区别呢?  BUCK的话 电感电流不是应该和负载电流相等 ,那么电感上的 ...

BUCK电感电流平均值等于负载电流。。。
输出有电容。。。
电感电流纹波比较大,会影响输出纹波,需要的输出电容要大点,ESR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