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P UART1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8-14):
型号:STM8S103F3P6
时钟初始化:
void CLK_Configuration(void)
{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8;          /* To be programmed with different value */
                                /* Fmaster, Fmaster/2(8MHZ), fcup = fmaster    */
        /* To select external source by automtic switch */
        CLK_PCKENR1 = 0x34;//enable Time4 and Time2 ,UART1 clock
        CLK_PCKENR2 = 0x0C;//enable Adc and AWU clock
        //CLK_SWCR |= 0x02;            /* Enable switch */
        // CLK_SWR   = 0xB4;            /* Select HSE */
        //while(!(CLK_SWCR & 0x08));//等待切换完成
}

UART1初始化
void init_UART(void)
{
        UART1_CR1 = 0x00; //8bit 无校验
        UART1_CR3 = 0x00; // 1 停止位
        UART1_BRR2 = 0x1b;//1200bit
        UART1_BRR1 = 0xa0;
        UART1_CR2 = 0xac;//允许发送和接收中断,使能发送和接收
}
现在问题是:

仿真的时候UART1寄存器永远初始化不了,都是0x00,除了UART1_SR = 0xc0

开发环境:STVP,C编译器:CXSTM8

现在项目很急,请各位仁兄,支支招,我已搞了一个通宵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给不了什么帮助,帮顶。
善意提醒:
看看芯片资料,该芯片UART1是否能使用?是否只有UART2?;
头文件中对寄存器的地址定义是否与仿真看到的相同,比如,UART1_CR1,仿真界面是0X5234,头文件是否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给不了什么帮助,帮顶。
善意提醒:
看看芯片资料,该芯片UART1是否能使用?是否只有UART2? ...

谢谢,这些都确认N遍了,无解中啊.............

楼主:
问题找到,把时钟初始化中
CLK_PCKENR1 = 0x34;//enable Time4 and Time2 ,UART1 clock
        CLK_PCKENR2 = 0x0C;//enable Adc and AWU clock
这两句注释掉就可以初始化了,但不知为何,先用着吧,时间来不及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   顶一个  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把时钟初始化中
CLK_PCKENR1 = 0x34;//enable Time4 and Time2 ,UART1 clock
        CLK_PCKENR2 ...

你把UART1的时钟初始化也注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