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第一次使用ma86e508有测试例程吗,比如flash做ee使用,时钟选择分频等操作!

楼主(2013-08-14):
第一次使用笙泉单片机ma86e508有测试例程吗,比如flash做ee使用,时钟选择分频等P页特殊功能寄存器访问操作,有点迷糊!

网友A:
请参考MA86E508的规格书内,都有基本例程笙泉官网MA86EL508规格书/数据手册

楼主:
笙泉的参考手册怎么都没有书签啊,看着很不方便,另外关于辅助特殊功能寄存器,它的存储结构怎样,占用哪部分空间啊,是iap空间吗?还有5个逻辑字节地址干什么用的啊,另外就是数据存放iap空间可靠性怎样,在强干扰下会不会丢失数据的可能呢,谢谢

网友A:
这版有书签~~
辅助特殊功能寄存器,还是采用寄存器结构,并不会占用IAP空间

楼主:
在请教版主一下,这个芯片iap时没有flash的擦除指令,是芯片内部自动判断实现擦除备份数据的吗?如果连续写flash一个块,是擦除一次还是每字节擦除一次啊,这个寿命才100次啊!

网友A:
直接读很直接写IAP数据~~不用先搽除~~

楼主:
1.ma86e508现在开发使用笙泉提供的isp单线专用下载工具,使用普通的串口能下载不,我测试普通串口没成功,isp区的代码是否支持两种下载方式,或者能否用其它工具烧写ispcode呢,有这样工具吗!
2.芯片没有专门的lock加密等,下载软件也没专门的加密设置选项,芯片有加密啊,不会被轻易的读出吧?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a86e508现在开发使用笙泉提供的isp单线专用下载工具,使用普通的串口能下载不,我测试普通串口没成功,i ...

1. MA86E508出厂默认是标准的ISP烧录下载,支持串口需要重新更换ISP引导码,需要有U1等编程器重新设置,串口引导码在网上可下载,可联系技术支持协助。
2. 出厂就已经加密LOCK,ISP下载仅可以重复烧录无法读出,U1烧录器等仅能搽除后才能重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