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如下图,FUSE 115℃,这是什么呢?从笔记本电脑屏幕后面拆出来的,是保险丝吗?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谢谢!

             这图是上图带有导线那部分的后面

楼主(2013-08-14):
有人说是天线。。。网上都找不到这些资料

网友A:
好像是散热的什么东西,与热有关

网友B:
梳状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梳状温度传感器

好像不是吧,梳妆温度传感器的绕法看起来和这个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散热的什么东西,与热有关

如果是散热的话,那也没必要用导线去连接(图我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