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L

楼主(2013-08-14):
ATmega8L求这个芯片的AREF跟AVCC到底该怎么接?

楼主:
木有人回答

网友A:
AVCC与VCC连接到一起;
AREF是你AD的参考电压,可以与AVCC连接到一起,也可以另外选择其他不高于AVCC的电压值。

楼主:
非常感谢,再问下,我直接给AREF加上VCC的电压,VCC为什么就被拉低了?

网友B:
AREF不用的话,要直接悬空,不能接VCC,否则软件设置错误的话,立即烧毁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再问下,我直接给AREF加上VCC的电压,VCC为什么就被拉低了?

短路了

网友B:
看一下红线部分的说明

楼主: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你: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