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 CAN 调试问题

楼主(2013-08-14):
大家好 请问关于 STM32 CAN 的一些问题?
在参考手册中CAN_Mode_LoopBack(环回模式)的定义如下: 环回模式可用于自测试。为了避免外部的影响,在环回模式下CAN内核忽略确认错误(在数据/远程帧的确认位时刻,不检测是否有显性位)。在环回模式下,bxCAN在内部把Tx输出回馈到Rx输入上,而完全忽略CANRX引脚的实际状态。发送的报文可以在CANTX引脚上检测到。

目前根据例程,在程序中debug能够接收到数据,但是在CANTX引脚上用示波器却不能检测到信号?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目前没有CAN节点可以接到电路板上,请问怎么可以测试CAN  normal 模式的数据收发情况?

网友A:
环回模式的数据是不进入can网络的,你在网络上检测当然没有信号,数据都是在内部环回

买一个USB转can就可以测试正常模式了,模块不贵 淘宝80块左右并且配有软件,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