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关PIC18F25K80单片机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3-08-14):
请问对PIC18F25K80单片机的进行配置

  __CONFIG        _CONFIG1L,_RETEN_OFF_1L & _INTOSCSEL_LOW_1L & _SOSCSEL_LOW_1L & _XINST_OFF_1L
  __CONFIG        _CONFIG1H,_FOSC_HS1_1H & _PLLCFG_OFF_1H & _FCMEN_OFF_1H & _IESO_OFF_1H
  __CONFIG        _CONFIG2L,_PWRTEN_ON_2L & _BOREN_ON_2L & _BORV_0_2L & _BORPWR_HIGH_2L
  __CONFIG        _CONFIG2H,_WDTEN_SWDTDIS_2H & _WDTPS_1024_2H
  __CONFIG        _CONFIG3H,_CANMX_PORTB_3H & _MSSPMSK_MSK7_3H & _MCLRE_ON_3H
  __CONFIG        _CONFIG4L,_STVREN_ON_4L & _BBSIZ_BB2K_4L
  __CONFIG        _CONFIG5L,_CP0_OFF_5L & _CP1_OFF_5L & _CP2_OFF_5L & _CP3_OFF_5L
  __CONFIG        _CONFIG5H,_CPB_OFF_5H  & _CPD_OFF_5H
  __CONFIG        _CONFIG6L,_WRT0_OFF_6L & _WRT1_OFF_6L & _WRT2_OFF_6L & _WRT3_OFF_6L
  __CONFIG        _CONFIG6H,_WRTC_OFF_6H & _WRTB_OFF_6H & _WRTD_OFF_6H
  __CONFIG        _CONFIG7L,_EBTR0_OFF_7L & _EBTR1_OFF_7L & _EBTR2_OFF_7L & _EBTR3_OFF_7L
  __CONFIG        _CONFIG7H,_EBTRB_OFF_7H
上面的配置方法不建议,请问应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A:
芯片资料都有相应的介绍的 看你需要来配置好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具体点吗?比如举个实例,资料我也详细看过,还是不会呀

楼主:
我用的是MPLAB IDE v8.76仿真,无法读出EEPROM的值,当然也无法写
复位后PIE5的值居然是0x01
后来我用MPLAB IDE v8.92仿真,就可以读出EEPROM的值,也可以写
复位后PIE5的是0x00
但是PICKIT3 不能编程
极度郁闷

网友B:
请下载较新一点的MPLAB,我现在用的是V8.86。

KIT3对PIC18F25K80的支持可以见图片,显示绿色代表支持,自己看把。

楼主:
非常感谢yewuyi,我下载了MPLAB IDE v8.86一切OK

楼主:
再次请问yewuyi,如何在程序中配置PIC18F25K80?

网友C:
#if defined (__18F66K80) || defined (__18F46K80)
#pragma config FOSC = HS1,PLLCFG=ON, WDTEN = OFF,XINST = OFF,CANMX = PORTB,SOSCSEL = DIG// 撥碼開個需配置
#endif

楼主:
请问楼上那位,汇编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