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怎么高亮同一个网络?或单独设置某一网络颜色?

楼主(2013-08-14):
rt,以前用pads ,里面可以很便捷的高亮同一net,并且可以设置不同net的颜色,也可以隐藏某些net的飞线,这样对布局和走线都有很好的帮助。现在用protel画,以上有没有实现方**请教了!
问题1.原理图和pcb里面怎么高亮选择同一net?
    2.pcb里面怎么设置不同的net不同的颜色?
    3.可以隐藏某些net的飞线吗? 比如gnd vcc ,这样飞线可以少很多,看起来清晰点。

楼主:
这是pads里面高亮选择同一net的效果,protel里面怎么弄 ?

网友A:
不懂,只会来资料,帮你做板子:$

网友B:
1、ctrl+鼠标左键点某一net即可高亮显示;
2、design \netlist \edit netlist \edit跳出界面里connection color点击后面颜色可修改net颜色;
3、鼠标放一net上右键选择net actions\可选择显示或隐藏飞线。

楼主:
楼上是说的protel99se吗 ?
怎么你说的3个问题 我一个都不行啊 ?
1.我根本选不中飞线 (我说的是没有走线时的飞线)
2.找不到你说的netlist
3.没作用 (选不中飞线点右键也没用啊?)

网友C:
按s再按n,点要选中的网络即可高亮某个网络
还有一个快捷键s,p可选中连接的线,这个非常有用,例如对整块pcb敷铜后,按s再按p,点一下敷铜,可以很方便看出敷铜有没联通,这个功能pads没有

楼主:
多谢楼上,S N 是能高亮连到某个网络的所有焊盘的,但是我发现:1是这个飞线还是不能高亮,2是焊盘高亮也不是很明显,只是有一个很细的虚线框。
我可能要求太高了,只是用惯了pads ,再用protel,没这个高亮整个网络所有元素的功能,布局布线实在恼火,看不清网络的走向。

网友D(2016-03-18):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之前用PADS这个功能很方便,现在AD09,只能显示飞线不同颜色,焊盘颜色不会变,等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