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场效应管2SK1412的替代产品?

楼主(2013-08-14):
之前用2SK1412开发的产品,现在不好买了,想要替换一下,不知道换哪个合适,请大虾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提问法是搞维修人员的提问方法。

最好是根据你的电路要求,这样找替换元件会容易一些。

完全一致的可能难找,找相近的或者更高性能的器件还是可以找到的。替换后需要作调试及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提问法是搞维修人员的提问方法。

最好是根据你的电路要求,这样找替换元件会容易一些。

VDDS 1500V 就这个要求,但是现在的这种管子电流都在2A以上,但是我仅仅需要100ma就足够了,关键的是2A的管子太贵了,以前买的那个只要两块钱,现在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