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和STM32F107VCT6引脚相兼容的STM32.

楼主(2013-08-14):
   内部也要有 USB OTG.我估计我现在的这个片子有问题.  请大侠给出型号,方便我购买.

网友A:
推荐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呢?这颗型号挺通用的,正规渠道购买的片子都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C:
STM32F107VCT6,可以兼容的很多,你可以下载一下香主的选型手册,对照选型一个,如果你说现在芯片遇到故障不好用,那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你要仔细查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