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滤波器在电路设计中的优化选型

楼主(2013-08-14):
在低频段常用的带通滤波器中,选用 LC滤波器时体积大,温度稳定差,如要要作窄带滤波器就更难了
晶体滤波器作窄带滤波没问题,但由于其内部结构是极间弦吊式固定结构,在频率低时(一般小于40KHz时)通常选用长条弯曲振动模式,所以它带来的问题是抗振动冲击性能差。
选用有源滤波器,主要问题是功耗(特别是电池供电设备),另外稳定性和衰减特性常不佳,高低温度例行实验时的温漂问题,稳定性也差而且调试难。
机械滤波器作为无源器件则独具优势,它选用专用合金制作,Q值高、频率稳定性好,隔离度优良。结构上是选用金属整体固定结构,进而可提高抗振动冲击性能,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且使用方法简便,免调试,即插既用。

网友A:
同样的帖子发了好多次了,卖机械滤波器的。。。

网友B:
给点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帖子发了好多次了,卖机械滤波器的。。。

不全是.只是觉得这种器件不被很多人所知(主要用在军工),所以普及一下.由于器件有它的优势,本想写个技术性**放在21ic网站上,但又不知怎样做?:handshake

网友C(2013-09-13):
希望各位继续普及,对滤波电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网友D:
楼主给个专用合金制作,Q值高、频率稳定性好,隔离度优良的机械滤波器应用电路图。

网友E:
恩 只这么说还是比较无力的。

网友F:
这玩意真要推广,得出图纸,出DataSheet,出大约价格.还要少量能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个专用合金制作,Q值高、频率稳定性好,隔离度优良的机械滤波器应用电路图。 ...

机械滤波器加在前后运放中,即可方便使用

这样的图显简单,如果不涉及秘密,详细点更好。

网友G(2013-10-31):
搞毕业设计,问下楼主有现成东西吗?,像电阻电容一样通用?

楼主(2013-12-05):
引用 网友G:
搞毕业设计,问下楼主有现成东西吗?,像电阻电容一样通用?

这些专业器件没有批量要求,但没有现成,因为各人参数不同,所以都要订,你提参数.使用起来和电阻电容一样方便.

网友G(2014-05-08):
很久未联络了.现在定下来要一个中心频率10KHz,带宽±50Hz的可以做吗?体积越小越好.

楼主(2015-07-11):
楼上,一直在外出差做实验,事多久未来论坛了,抱歉.可能你已完成了项目,不过还是回复一下.可以做的,体积可以做到33x17x14,中心频率10KHz,带宽±50Hz,阻带衰减40dB±3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