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大神解决求大神解决Portel99SE覆铜问题

楼主(2013-08-14):
如何设置覆铜与导线的间距啊?求详解。。。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design - rules - routing -选clearance constraint -  add - edit rule - filter kind 里选object kind - 选Polygons  下一行也选object kind - 选Tracks/ar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 rules - routing -选clearance constraint -  add - edit rule - filter kind 里选object kind -  ...

请问怎么设置覆铜与管脚焊盘间的间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