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关于BUS Hound的一些问题说明

楼主(2013-08-14):
以下是我测试中得到的经验:
BUSHOUD软件抓数据:
1.PC设置地址前的数据通信没有抓到。
2、PC没有发设置配置请求(0,09,01,0,0,0,0,0)之前数据不显示,调试USB转串口时PC没有装驱动时是没发设置配置请求的。
3、关于出现USTS 0xc0001000 canceled 的问题: 一般在控制传输出现,是因为控制传输的状态阶段没有完成,一般要查看你的驱动在 控制传输数据阶段 有没有正确处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楼主 求解答下  关于第三点 我出现了USTS 0xc0001000 canceled 的错误。板子上的程序是以前师兄写的 以前没问题  换了个新电路板之后 就出现问题了。我不做usb这块,但是usb这方面出问题了,还请解答下 控制传输数据阶段是哪个阶段啊  好人一生平安 先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求解答下  关于第三点 我出现了USTS 0xc0001000 canceled 的错误。板子上的程序是以前师兄写的 以前没 ...

控制传输分三阶段:1、建立(setup)阶段,主机方发生一个setup令牌包+8字节的请求,从机收到回ACK。
2、数据阶段,主机在1阶段完成后,如果是IN事务(DEV-TO-HOST),主机发IN令牌包,从机收到IN令牌包后发送数据至主机,该过程持续到从机发送的数据==主机请求数据长度;如果是OUT事务(HOST-TO-DEV),主机发送OUT令牌包+数据包。以IN事务相似。
3、状态阶段:如果是IN事务,主机接收完数据后,发一个'OUT令牌+空包'至从机,从机收到空包后发ACK至主机;如果是OUT事务,主机发完数据后,发一个IN令牌,从机发一个空包,主机回ACK。
控制传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