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压力检测通道怎样求差好?

楼主(2013-08-14):
两个通道共地。
用示波器探头的正负极分别接两个通道的正极,噪声振幅为1V。
分别用两个探头把两路压力信号接入示波器,然后相减,所得信号噪声振幅为0.2V。
都这样吗?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用两个探头分别测量两通道,然后相减就行吧,很多示波器都支持这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探头分别测量两通道,然后相减就行吧,很多示波器都支持这功能的
I did before you said, and told at the 1st floor.
You are so funny.

网友A:
引用 楼主:
I did before you said, and told at the 1st floor.
You are so funny.

Although you have known that it was ok why you asked it? I gave you confirmation and agreement but the other guys did not gave you any ideas, so you are funny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