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的隔离电路

楼主(2013-08-14):
做了一个这样的FT232R的隔离电路 大家看看有什么不读的地方吗
USTAR1_TX  和USTAR1_RX 直接连接到单片机接口

网友A:
100上拉是否太小?

网友B:
1k上拉是太大?
真的过热,你的保险丝保护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上拉是太大?
真的过热,你的保险丝保护不了你!

对 电阻小点   别的地方 做的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