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吐槽】找个词形容无线充电

楼主(2013-08-14):
找个词,描述下现在的无线充电功能 或 方案,欢迎吐槽!

“**肋” 是我能想到的第一印象
30元~50元/套是我能接受的终端产品心理价位,当然方案和外观不能太水
不搭上智能家居的大船,无线充电很难有量的飞跃,单靠手机终端和配件市场,价格惨烈不说,量也上不去,恶性竞争导致的恶性循环!

网友A:
    无线充电是利用电源电力转变为可充电的电波,从而在扔掉电线的情况下直接对电子设备充电。无线充电大致上是通过磁场输送能量。无线充电还有一个好处是省电,无线充电设备的效能接收在70%左右,具备电满自动关闭功能,避免了不必要的能耗。而且,这个效能接收率在不断提高,很快将能达到。对于不同的电子产品,电源接口能自动对应,需要充电时,发射器和接收芯片会同时自动开始工作,充满电时,两方就会自动关闭。它还能自动识别不同的设备和能量需求。
    alexqnb说它“**肋”,应该是因为它省去了数据线,去多出了发射器,只能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使用,这也是无线充电未能全面应用在当下主流手机上的原因,但无线充电作为新技术随着方案逐渐成熟,肯定会有大展身手的时候~
    关于智能家居,我之前做了两年的物联网,我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把无线充电的发射部分集成到一些智能控制器(智能插座、智能开关、智能窗帘)上,这样手机在家可以随时保持充电状态

网友A:
楼主是否也对物联网有所研究,我们可以一块探讨一下,我的QQ:542773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