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高速IGBT么?感觉如何!

楼主(2013-08-14):
看到高速IGBT的开关速度快挺多的,想知道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情况

网友A:
IR有150K以上的高速IGBT

网友B:
请问你说的高速是多高?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还是20K-50K,其实中小功率的IGBT应用在40K-50K就非常不错了,对于大功率的一般在10K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R有150K以上的高速IGBT

请问IR的这个款型号是啥?

网友A:
IRGP35B60PD, 硬开关, 150K没任何压力

网友A:
tr+tf=20nS, 寻常的MOSFET都望尘莫及, IR在速度上还是比较领先

楼主:
我也是看指标快挺多的,但不知道有人用在实际应用中了没?感觉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C:
有  医疗场合有用的 40KHZ  但用的好像不是IR  是ifx的

网友A:
ifx是英飞凌的, 有朋友在这几家大器件原厂, 我玩过不少牛管

网友A:
慢管加入抗饱和措施,频率比别人多跑几倍, 也是可以的

网友D:
IFX英飞凌的第5代IGBT,可以直接替代MOS管应用在大功率开关电源。 IKW40N65H5,650V40A@100度时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