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大神指教啊 谢谢

楼主(2013-08-14):
(无正文)

网友A:
规格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有

那么R2  C3怎么计算啊
谢谢

网友B:
参数都不是固定的,不同的变压器,需要不同的振荡频率,才能有较高的效率和较低的损耗,变压器大,你就不能用太高的频率,变压器小,就不能用太低的频率,R2的存在,是为了拉低1脚电位,1脚电压越低,输出电压越低,至于它的取值,就看你需要多高的电压,4脚和5脚的电容才重要,取值不当的话,会有很大的空载电流。说的不一定对,错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C:
看书  先了解请什么作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R2  C3怎么计算啊
谢谢

这俩如何计算,估计木有人可以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真得看书。。。什么1型2型3型补偿网络,惭愧的很,俺至今都还晕呼呼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参数都不是固定的,不同的变压器,需要不同的振荡频率,才能有较高的效率和较低的损耗,变压器大,你就不能 ...

这个真的可以详细看看规格书,设计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R2  C3怎么计算啊
谢谢

这是片内运放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反馈网络。
别看仅仅是一支电阻一支电容,好像很简单的,两个元件会影响整个开关电源输出稳定性、响应速度等等指标。
要进行计算,需要知道控制回路的开环特性,例如开关频率、滤波器(包括变压器和输出滤波电容)等等。
实际如何计算,参考模拟电路中负反馈尤其是负反馈的稳定性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可以详细看看规格书,设计指导

这个真的不能看,看过之后发现我说的全错了怎么办?

网友E(点评):
重打五十大板!…嘿嘿!

网友A(点评):
能发现错了就大大进步了,哈哈

网友F:
最快的设计方法是看规格书,最好的设计方法是看书,最蠢的设计方法是啥都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