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IC引脚变细变薄对产品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13-08-14):
近期收到一批产品,发现比此前的料号引脚变细变薄了,产品是常规的降压开关电源芯片,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要么是翻新货

如果是原装正品的话,可能是工艺升级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想安心一点的话直接问一下原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翻新货

如果是原装正品的话,可能是工艺升级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想安心一点的话直接问一下原厂 ...

谢谢,原厂是说框架材料换了,我就是怕这些材料变更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引脚变细变薄了

主要可能影响的就是电流,引脚拉出来以后马上加宽就好了
其他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焊接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B:
肯定是翻新的

网友C(2013-12-14):
芯片的PAD到内部电路的打线细得很呀,打线都不怕,引脚怕啥,如果引脚那么粗的金属都有问题,那内部早没了,所以不用担心的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翻新货啊

网友E:
良率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F:
问一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