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IO口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和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与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
设置IO值有什么区别,还有BitVal设置为Bit_SET是不是就是设置为高电平了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般来说,stm32的库函数能见名知义

网友B:
楼主请看UserMenu里面关于端口操作的3个寄存器,Set和Clr寄存器是为了方便位操作而设置的。

网友C:
GPIO_SetBits
GPIO_ResetBits
在多任务中不会干扰其他位
GPIO_WriteBit 这个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