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000系列,上电程序有时候正常运行,有时候不运行

楼主(2013-08-14):
各位大虾是否遇到如下问题:
DSP:TMS320C6205
现象:在给板子上电的时候,程序有时候正常运行,有时候不正常运行。如果一直按着复位按键,然后对板子上电,之后松开按键,程序都会正常运行。
初步估计问题:通过这个实验操作,初步估计是DSP没有检测到RESET信号的上升沿,无法锁存BOOTMODE,导致没有启动。然后用示波器检查RESET信号(复位电路用MAX706,在上电200MS之内保持低电平,然后会转为高电平),该信号也很好,无噪声,请各位给诊断一下。

楼主:
就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没人能给解答吗

网友A:
复位脚下拉。检查电源、时钟。抛砖,等楼主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  你的复位键是否合适 不会是画反了吧  板子是你自己画的吗?

网友C:
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是否有电容,上电复位的?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程序的初始化有问题的

网友D(2013-10-23):
一直观测复位信号,不能正常工作应该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E:
1:仔细检查原理图
2:检查硬件焊接
3:测试电源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