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从AD13回到AD9了。

楼主(2013-08-14):
    一直用AD09,最近下了个AD13,还算比较新的版本,大概看了下What's New,没有发现心动的新功能。差异并不大,不像当年的99SE到DXP,或者DXP到AD。不知道各位用AD13的,有没有发现特别有用的更新呢?
    不久,便回到AD09了,原因非常简单,画PCB时,焊盘、导线上的网络名显示,字体做了抗锯齿化,导致看着边缘模糊,不习惯。09是个非常成熟的版本,目前也没有特别不满意的地方。

网友A:
刚从6.9换成09的,还没有感受到什么优势

网友B:
看来我一直坚定用ad9.4是没错了。
到ad10的时候,觉得不稳定。现在ad13,没试过。

网友C:
AD13

可以设置层透明度

可以给原理图元件增加链接到datasheet

网友D:
6.9 到 9, 除了界面好看一些,别的没体会到。可能他的那些更新,平常用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09还不是不错的,AD10,AD13都试用过了,容易崩溃.
现在用的AD13,字体太小,会崩溃,其他的用着还好! ...

是啊,就是字体看着不舒服。没有以前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从6.9换成09的,还没有感受到什么优势

6.9到09还是有些更新的,好像是原理支持线束功能了,非常有用,原理图可以变得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13

可以设置层透明度

是的,还有一个更新好像关于原理图端口的,但意义不大。
链接到DATASHEET,器件属性中有这么一栏的。一般用得不多。DATASHEET在做库时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6.9 到 9, 除了界面好看一些,别的没体会到。可能他的那些更新,平常用不上吧。 ...

其实如果差不多的话,我还是愿意用新版本的,无意中可能会找到一些新功能。
不过,AD13的界面,实在是没有办法习惯呀。

网友A:
请问像上图这样的点是怎么做出来的?
贴片焊盘去掉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F:
还在用6.9的路过

网友G:
哈哈,支持09.。用了AD13,,PCB换层时有问题,,老是挂掉。。。无命令是按小键盘的“-”键,,软件必死。。你可以试试。。

网友H:
真的嗎??看來我不用學新版本了

网友I:
6.9到09,pcb设计加了好多功能,如推挤

楼主:
又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番AD13,终于发现,很多显示字体是可以更改的,包括PCB中网络名的显示。
仔细琢磨也发现了不少不一样的地方,不知道将来用不用得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请问像上图这样的点是怎么做出来的?

mark点嘛。 设置如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刚从6.9换成09的,还没有感受到什么优势

请问AD6的CTRL+Q怎么不能像AD09那样实时切换距离单位啊。

网友L:
表示用的AD9

网友M:
一直用6.9

网友N(2013-11-07):
引用 楼主:
又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番AD13,终于发现,很多显示字体是可以更改的,包括PCB中网络名的显示。
仔细琢磨也发 ...

纠结使用AD13中,请问如何修改网络名的字体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纠结使用AD13中,请问如何修改网络名的字体的?
谢谢!

网友O:
冒个泡,大家谁有AD9的绿色版本吗? 打算放优盘里,即用即插

网上多的是呀,别偷懒,自己去下吧~

网友P:
在6.9中怎么交换管脚的网络?(不是用手动修改的方式)

PIN SWAP(引脚交换)? 如果是的话,原理图和PCB都可以设计交换规则的。建议在原理图中设计规则。 设计好后,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P:
怎么个设置法?

网友Q(2013-12-17):
有没AD的详细的教程?

网友R:
altium designer 2014 出来了。

楼主:
刚用AD13.1不多久,这AD13.2已经下载好了,已经准备装了……
好吧,决定去找找AD14。

网友S:
我还是比较喜欢尝试新的东西,这不,前几天装了AD14

me too. 刚才一个下到99%就停了。郁闷,现在换另一个地址下载中。

网友T:
在用13,近1年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和10,9等相比没有改到太大差异;
觉得设定栅格时没有以前方便,层的透明调整改的不错

网友U:
都一样的工具

楼主:
官方对于各版本更新的功能,都会有视频演示。
每个新版本出来,我就会非常期待。很多新功能,等着我去发现。虽然有些并不一定用到,但至少说明AD一直在努力。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又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番AD13,终于发现,很多显示字体是可以更改的,包括PCB中网络名的显示。
仔细琢磨也发 ...

AD13的菜单栏字体是可以更改的,但是我不知道project、files、PCB等侧边栏的字体如何更改,求教。话说AD13在win7中字体还是说的过去的,但是XP中就难看的要死,太小。

网友W:
一直用09的飘过

网友X:
一直用AD09

网友Y:
还是喜欢用AD09,

网友Z(2015-01-25):
AD13画原理图,工具栏下面找不到设计规则检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A(2015-03-28):
能不能帮我传一个AD9的DXP,我下不到,谢谢了,zzhpcb@126.com qq304325236都行!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哈哈,支持09.。用了AD13,,PCB换层时有问题,,老是挂掉。。。无命令是按小键盘的“-”键,,软件必死。 ...

能不能帮我传一个AD9的DXP,我下不到,谢谢了,zzhpcb@126.com qq304325236都行!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一直坚定用ad9.4是没错了。
到ad10的时候,觉得不稳定。现在ad13,没试过。 ...

能不能帮我传一个AD9.4的DXP,我下不到,谢谢了,zzhpcb@126.com qq304325236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