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求指导

楼主(2013-08-14):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输出是V+和V-两端么?
如果是此二端,那么此电路根本不能稳压,是原理性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输出是V+和V-两端么?
如果是此二端,那么此电路根本不能稳压,是原理性的错误。 ...

是的这个电路是恒流的,能不能通过加上部分电路做到稳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路是恒流的,能不能通过加上部分电路做到稳压

先把你实验时要求的负载变化范围及实际负载变化范围,还有市电电压变化时负载两端电压如何变化说清楚。

“加上部分电路做到稳压”这句,看不大明白。稳压和稳流不可能同时,只能是某些状态下稳压,某些状态下稳流。

楼主:
负载是一串4.7V稳压管总共消耗280V,当市电电压升高,会有多余电压消耗在MOS管上面。导致温度非常高,现在要做的就是即使市电电压升高能保证DC电压不会超过300V

网友B:
标题恒压,内容恒流,问题恒压:L
要干嘛呢?负载肿么是稳压管。。。。
加散热片,加风扇,要不还是BUCK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一串4.7V稳压管总共消耗280V,当市电电压升高,会有多余电压消耗在MOS管上面。导致温度非常高,现在 ...

绕了半天圈子,最后明白了你的问题是你嫌MOS管功耗太大。

“能不能通过加上部分电路做到稳压”
可以。但这个“部分电路”可不小。
原则是:用一个开关电源,其输出电压由MOS管的管压降控制,使MOS管的管压降保持一个较小数值。

其实,直接用恒流输出的开关电源,彻底放弃你的MOS管加TL431恒流电路,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