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写入数据如何从低位开始

楼主(2013-08-14):
LCD第一行首位位置为0x80,用 write_cmd(0x80)是从0x80的高位写入的, write_cmd(0x80+1)是从下一个位置的高位写入的。如何从一个位置的低位写入呢?

网友A:
1、改write_cmd函数
2、改写入数据的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write_cmd函数
2、改写入数据的排序

请教一下,函数是下边那样的,我该如何改呢?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_1ms(5);
         LCD_EN=1;
         delay_1ms(5);
         LCD_EN=0;

}

网友A:
并行通信,高低位互换再传入函数就可以
如write_cmd(cmd)是从高位写那么write_cmd(exchange(cmd))就相当于是从低位开始写了

uchar  exchange(uchar InPara)
{
     uchar  result = 0;
     uchar  i = 0;
     for(i = 0; i < 8; i++)
     {
           if((InPara & (1<<i))
                 result |= (1<<(7 - i));
     }
     return result;
}

网友B:
什么型号LCD

网友C:
你说的高位和地位不知是啥意思?左右吗?LCD的控制芯片型号是那种7920吗?可以在任意行的任意位置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高位和地位不知是啥意思?左右吗?LCD的控制芯片型号是那种7920吗?可以在任意行的任意位置写呀!! ...

是啊,比如说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0x80,可以写两个字符ab,如何写成空和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行通信,高低位互换再传入函数就可以
如write_cmd(cmd)是从高位写那么write_cmd(exchange(cmd))就相当于 ...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估计是1602啦,问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建议看data sheet.

网友C(2014-02-17):
问题解决了吗,用自带图形现在第一个地方显示空白图形,在现实B字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