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磁铁检测电路,请教各位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电磁铁(电磁阀)控制电路,增加一个冗余检测功能,就是在电磁阀通电之后,通过检测回路上有无电流来判断电磁阀工作了没有,方便故障判断
简而言之就是检测电路上有没有电流,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直流电,电流10A以内,可以加在图中三个绿色的地方,想过在线路中串个电阻来测电压,但是好像根本没有可行性。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电路吗?最好是能触发光耦的。

网友A(2013-08-14):
那还不如装一个接近开关来直接检测执行机构动作了没。参照那种带磁性开关的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装一个接近开关来直接检测执行机构动作了没。参照那种带磁性开关的气缸 ...

那是机械部分的事,我要在电气部分就增加一道冗余检测,方便判断故障

网友B:
机电不分家,10A要靠压降测量,功耗太大了,不如用一个霍尔或者其它磁检测元件来判断。检测电流是为了检测是否动作,你一定要测电流岂不本末倒置?

测电流也可以用2~3个二极管串联,压降大概有1.4~2V,在LED上串一个限流电阻,再并到二极管串上,靠二极管压降点亮LED,光偶里面的二极管启动电压不算高。二极管功耗:2V*10A=20w,应该是这么算的。

再一个是用一段铜线作检测,10A流过铜线也能产生不小压降,再用一个运放放大后检测(参考万用表20A档)。

网友C:
10A 交流的话可以加互感器,在线上穿过一个互感器就行,互感器的信号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来取值,最后驱动光耦。线路简单,如果用串电阻的话只能串锰铜之类的,还需增加AD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 交流的话可以加互感器,在线上穿过一个互感器就行,互感器的信号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来取值,最后驱动光耦 ...

谢谢,是直流,就这点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 交流的话可以加互感器,在线上穿过一个互感器就行,互感器的信号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来取值,最后驱动光耦 ...

我突然想到一个,把电磁铁的电线绕几圈,形成一个简单的电磁线圈,有电的时候就有磁,然后吸引一个小铁片,相当于一个继电器一样,只不过圈数比较少,压降小

网友D:
只能串锰铜之类的,[/quote就是这个了,

网友C:
你这样做的话机械结构会很麻烦。。还可以通过判断电磁阀工作与否来确定,如果检测到电磁阀没有在工作,但是继电器已经开启的话说明故障出现,不一定非得判断电流有无。

网友E:
搜一搜直流电流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