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8译码器芯片大概用几个LUT和几个flip-flop

楼主(2013-08-14):
请教大家,在xilinx Spartan6中,一个3-8译码器芯片大概用几个LUT和几个flip-flop?比较基础,但我不会算,谢谢指点。

楼主:
是太简单,还是没有人知道,或者是问这个问题没有意思,其实我只想知道怎么评估芯片的容量。

网友A:
弱弱的说下,可不可以设计好后,查看资源或看RTL级呢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我写的VHDL语言大概需要多少资源?大家都怎么选的芯片,就怕写完后,出现100%slice的情况。知道怎么选芯片的大侠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B:
8个LUT就可以  因为不是时序电路 不使用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