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32状态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SI4432从接收状态切换到发射状态时无**常输出中断信号,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楼主:
SI4432从接收状态切换到发射状态时无法 正常输出中断信号,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网友A:
应该有个寄存来设置这块吧,,,,

楼主:
确实是有个寄存器设置,单工通信是正常的,双工通信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啥问题,郁闷ing啊。。。。

楼主:
由接收状态切换到发射状态后,无**常输出中断信号,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没?

楼主:
晕,“法 正”怎么是屏蔽词???

网友B:
说得不清楚。

楼主:
那我再说清楚一点。
(1)单向纯粹一个发射数据、一个接收数据,是可以正常通信的,且发射、接收的中断信号都能正常输出;
(2)现在是想实现双工通信,即发送完数据之后,想接收到接收机返回的ACK数据包,问题就在这里,接收不到,换句话说,接收机从接收状态切换到发射状态时无法将数据包发射出去。

网友C:
寄存器配置有问题。

楼主:
:L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话,看来只能自己折腾了。

网友D:
楼主,你是哪里,可以联系我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从发射完数据到有效中断信号输出这期间有一个延时,必须等待,加入等待操作之后,有效的中断信号即正常输出。

网友E(2014-04-1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从发射完数据到有效中断信号输出这期间有一个延时,必须等待,加入等待操作之后,有效的中断 ...

顶楼主!!自己解决了还能把答案写上来!!

网友F(2016-01-11):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自己解决了还能把答案写上来!!

这种有问题,有答案的贴子,应该奖励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