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结构体指针问题

楼主(2013-08-14):
初学者求指点
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way2;
        unsigned char* Protocol2;    //设置网络服务类型 0为TCP  1为UDP
        unsigned char* CS2;          //设置C/S模式   0为客户端  1为服务器端
        unsigned char* ServerIP2;    //设置服务器IP地址
        unsigned char* Port_NUM2;    //设置服务器端口

}Config_Server;  //服务器设置
然后写了一个函数
int  WIFI_Server(unsigned char* way,unsigned char* Protocol,unsigned char* CS,unsigned char* ServerIP,unsigned char* Port_NUM)
如果我要调用结构体中的unsigned char* way2   把它的地址值赋给 函数变量unsigned char* way 怎么搞
这样为什么不对:
Config_Server   *Server;
way=Server->way2;

如果别人用这个结构体调用 并且给里面的变量赋值  所赋的值是不是可以传递给int  WIFI_Server()函数中的变量

网友A:
你的Server结构体初始化了么?

网友:
在不在啊?是不是 你得定义一个  unsigned char **way?

网友B:
参数way传进去只是个副本,所以way=Server->way2; 退出函数后就相当于没执行过。

网友C:
如果我要调用结构体中的unsigned char* way2   把它的地址值赋给 函数变量unsigned char* way 怎么搞

Config_Server   *Server;
WIFI_Server(Server-> way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要调用结构体中的unsigned char* way2   把它的地址值赋给 函数变量unsigned char* way 怎么搞

Conf ...

恩,这样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把WIFI_Server(unsigned char* way,,..) 作为一个 接口函数;在调用该函数的时候,如何通过结构体 变量赋值来随意给WIFI_Server(unsigned char* way,,..)  unsigned char* way赋值,比如WIFI_Server(unsigned char* way,,..) 里面有个数据发送,如果我定义一个字符串*P="AAAAA",想通过调用 WIFI_Server(unsigned char* way,,..) 把数据发出去  然后我这样Config_Server   *Server;Server-> way=p;再这样调用WIFI_Server(Server-> way,,....) 就能把字符串“AAAAA”发出去吗??貌似直接WIFI_Server(*p,,...) 是不是就行了  那还定义个变量结构体干什么!!

网友C:
Config_Server   *Server;Server-> way=p;再调用WIFI_Server(Server-> way,,....) 就能把字符串“AAAAA”发出去
正确.

不过我感觉应该有更简单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  WIFI_Server(p,,....)
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得具体看你的程序处理了